AD转cadence问题

楼主(2020-02-29):
根据网上资料    AD转cadence,发现网络全部丢失 ,位号没有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1.你是通过哪种方法转的,AD直接转Allegro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4-1-1.html
2.方便的话可以将您的文件发上来让大家帮你试试是否如您自己转的情况;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A:
1.你是通过哪种方法转的,AD直接转Allegro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4- ...

从AD转换过来,怎么这么多圈圈,还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是通过哪种方法转的,AD直接转Allegro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4- ...

AD转换过来,怎么出现这么多圈圈,有些还短路了

网友(2022-01-17):
夺   夺标采

网友:
    AD原理图转allegro格式的很简单,AD工程文件保存为ASC格式的,使用allegro高版本(如17.4)可以直接导入转换,用过很多次,没有丢失风险。并且allegro的原理图是各版本通用的,不会有版本问题。
AD的PCB文件转allegro,这个资料就很多了,但最后都会丢失丝印,位号。我以前都是转换好之后,再导入一遍AD的netlist,修改一下allegro的本地库,再导入一遍,然后自己修改位号吧。如果只是转换不需要调整的话,那么AD把丝印层导出,allegro导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