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下面PCB禁空-测试点是干嘛的?

楼主(2020-02-29):
1.移远M26模块的封装要求,都要求PCB对应位置禁止铺铜和走线,怎么当测试点?十分不解,求大神解惑!
2.1.75mm测试点干啥用的,怎么测试呢?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芯片封装,我看到官网的芯片图上有两个对应的测试点(想上传图片发现上传不了)

网友:
    我看了别人的设计方案,那两个点却没有处理。建议你可以参阅淘宝和网络上别人设计的M26的板子的处理方案。还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芯片封装,我看到官网的芯片图上有两个对应的测试点(想上传图片发现上传不了)

模块背面有两个开窗管脚(实际是模块厂的测试点),与板子上要求的禁布区刚好是对应,但这两者有啥关系呢?想追根溯源了解一下。

网友:
既然要作测试点,那么这两个点必定要裸铜,所以这两个地方在PCB上开窗,1.75mm是开窗的大小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放的GND焊盘,目的是为了接地稳定

网友:
    这样设计是为了好做测试与校准治具。

网友:
    那是模块上面的测试点。在主板pcb上面要注意避让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芯片封装,我看到官网的芯片图上有两个对应的测试点(想上传图片发现上传不了)

模块背面有两个开窗管脚(实际是模块厂的测试点),与板子上要求的禁布区刚好是对应,但这两者有啥关系呢?想追根溯源了解一下。

图片中的焊盘与铜箔的距离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