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SI自动去除小尺寸的过孔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01):
    请问各位专家,用PowerSI直接打开mcm的封装设计文件,进行S参数仿真,仿真结果显示S21<-50dB,保存时有以下警告:
WARNING [Open Net]: Net PCIE_AVDD contains two or more disconnected sections.
    WARNING [Open Net]: Net PCIE_PHY_TX1_P contains two or more disconnected sections.
    WARNING [Open Net]: Net PCIE_PHY_TX1_M contains two or more disconnected sections.
    WARNING [Open Net]: Net VSS contains two or more disconnected sections.
    打开3D视图,Top层到第二层的所有via都没有了,见图片
应该打开设计文件时,PowerSI直接把小尺寸的via忽略了,该怎么设置让软件保留呢?

网友A:
    打开以后是不是没设置过孔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以后是不是没设置过孔参数啊?

是的,没有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以后是不是没设置过孔参数啊?

    你说的是下图中的设置吗?已经进行了设置,还是会把via忽略。这个设置不能在打开文件前进行设置,是不是一打开就已经把via简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