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打印成PDF

楼主(2020-03-01):
orcad把多张原理图打印到MICROSOFT print to pdf 结果只打印一张,什么原因,有谁知道?

网友A:
打开原理图后,在首页ORCAD列表选中DSN再点打印,可以打印整个DSN。
不要OPEN某一个SHEET后再打印,此时是会只打印该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原理图后,在首页ORCAD列表选中DSN再点打印,可以打印整个DSN。
不要OPEN某一个SHEET后再打印,此时是 ...

就是选整个工程DSN文件!

网友:
    是的,这个小细节经常会不注意,造成只打印一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