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lexer与Duplexer的区别

楼主(2020-03-01):
    Diplexer与Duplexer到底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双工吗?小白求指教

网友A:
    https://www.rfwireless-world.com/Terminology/diplexer-versus-duplexer.html

网友B:
    Duplexer: 两个带通滤波器组成
    多半用在分频多任务   因为TX跟RX会同时运作
    所以
    一个TX SAW   一个RX SAW

    Diplexer: 由高通滤波器   跟低通滤波器组成
    典型使用是WIFI 2.45 GHz/ 5 GHz
    共天线时   就要加Diplexer

    WIFI 2.45 GHz运作时     低通滤波器砍掉WIFI 5 GHz讯号
    反之
    WIFI 5 GHz运作时     高通滤波器砍掉WIFI 2.45 GHz讯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fwireless-world.com/Terminology/diplexer-versus-duplexer.html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plexer: 两个带通滤波器组成   多半用在分频多任务   因为TX跟RX会同时运作所以一个TX SAW   一个RX SAW
 ...

讲的很透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