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开关转换电路的原理吧,谢谢啦

楼主(2020-03-02):
    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开关转换电路的原理吧,谢谢啦

网友:
    开关转换电路太多了,哈哈哈,我只了解一点LDO的,LDO的比较简单,看一下芯片手册就会了

网友:
    找一本讲开关电源的书,你要的原理都有,否则就具体一点,这样问问题让高手也很难回答。

网友:
    开关转换电路?你要的是开关量转模拟量、还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