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插电解电容透锡问题

楼主(2020-03-02):
    近日,遇到一个问题:机插的电解电容在过波峰焊接后,在PCB的正面电解电容引脚处出现翻锡。由于均为A面器件下方透锡短路。 奇怪的是正面焊盘上没有沾到锡,连锡是锡到正面后通过电容引脚连起来。

网友:
    个人愚见,请参考:
    有两种可能:
    1、电容原材问题,引脚镀锡时已存在毛刺,经过AI后造成相连了
    2、打AI时,机台的金属毛屑刚好粘在两个引脚上。以前我们发生过

网友:
    你应该是开了双波峰吧,板子在过炉子的时候,应该只沾到了乱波,没有沾到平波。建议调整下波峰高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