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任意空间轴旋转三维图形的MATLAB实现

楼主(2020-03-02):
绕任意空间轴旋转三维图形的MATLAB实现

在计算图形学中,会经常涉及两种变化:

一是:三维几何变换。就是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对图形进行旋转,缩放,平移等,其中任意轴旋转比较麻烦!

二是:三维坐标变换。就是在不同的坐标系中观察同一物体,从一个坐标系的坐标转换在另外一个坐标系的坐标。比如我在绘制三维图形的时候有事需要建立局部坐标系,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全局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的数据转换了。

坐标变换比几何变化复杂很多,这次不讨论哦。另外一个复杂的变换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变化组成,比如任意轴旋转就可以分解为平移、绕坐标轴旋转完成。

关于具体的理论推导我们也不讨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相关《计算机图形学》教材。至于平移和缩放就更加简单了,只要右乘一个变换矩阵(矩阵的内容请查看相关书籍)就可以。下面我给出图形绕任意三维轴旋转的MATLAB代码。
  • function Pr=rot3d(P,origin,dirct,theta)
  • % 将坐标点P绕着,过origin点,方向为dirct的直线,旋转theta角
  • % P:需要旋转的做标集合,n×3矩阵
  • % origin:转轴通过的点,1×3向量
  • % direct:转轴方向向量,1×3向量
  • % theta:旋转角度,单位弧度
  • %
  • % By LaterComer of MATLAB技术论坛
  • % See also http://www.matlabsky.com
  • % Contact me matlabsky@gmail.com
  • % Modifid at 2011-07-26 19:51:32
  • dirct=dirct(:)/norm(dirct);
  • A_hat=dirct*dirct';
  • A_star=[0,         -dirct(3),      dirct(2)
  •         dirct(3),          0,     -dirct(1)
  •        -dirct(2),   dirct(1),            0];
  • I=eye(3);
  • M=A_hat+cos(theta)*(I-A_hat)+sin(theta)*A_star;
  • origin=repmat(origin(:)',size(P,1),1);
  • Pr=(P-origin)*M'+origin;

我们下面验证下我们的效果,MATLAB中提供了rotate函数进行图形旋转,但是可惜的是不会返回旋转后的坐标数据。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随机生成转轴通过的点
  • origin=rand(1,3)*10;
  • % 随机生成转轴方向
  • direct=rand(1,3)*10;
  • % 随机生成旋转角度
  • theta=rand*5;
  • [x,y,z]=peaks;
  • %% 图形比较
  • % 使用MATLAB自带rotate函数
  • figure
  • mesh(x,y,z);
  • hold on
  • h=mesh(x,y,z);
  • % rotate函数中角单位是角度
  • rotate(h,direct,rad2deg(theta),origin)
  • title('使用MATLAB自带rotate函数')
  • % 使用自己编写的rot3d函数
  • figure
  • mesh(x,y,z)
  • hold on
  • P=[x(:),y(:),z(:)];
  • Pr=rot3d(P,origin,direct,theta);
  • xr=reshape(Pr(:,1),size(x));
  • yr=reshape(Pr(:,2),size(x));
  • zr=reshape(Pr(:,3),size(x));
  • mesh(xr,yr,zr);
  • title('使用自己编写rot3d函数')
  • %% 数据比较
  • % 使用MATLAB自带rotate函数
  • % 由于该函数直接将图形旋转,如果想得到旋转之后的数据
  • % 此时可以使用get函数直接从图形的xdata,ydata和zdata属性中获取
  • xq=get(h,'xdata');
  • yq=get(h,'ydata');
  • zq=get(h,'zdata');
  • % 使用自己编写的rot3d函数
  • % 该函数自动返回旋转的数据而不是图形
  • % 也就是上面的xr,yr,zr
  • % 现在比较两组数据是否一致
  • disp('坐标Y的最大差距')
  • max(max(abs(yq-yr)))
  • disp('坐标X的最大差距')
  • max(max(abs(xq-xr)))
  • disp('坐标Z的最大差距')
  • max(max(abs(zq-zr)))

  • 坐标X的最大差距
  • ans =
  •      0
  • 坐标Y的最大差距
  • ans =
  •      0
  • 坐标Z的最大差距
  • ans =
  •   1.7764e-015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