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电视电源板无输出电压

楼主(2020-03-02):
查到电源板变压器初级测得直流300v电,到次级出来测不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我测得方法有问题,次级的七根抽头用表测都是与
地相通的这个正常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开关变压器线圈次级电阻非常小,对地测量电阻为0是正常的,不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
    此种情况一般是开关管损坏,或者开关管的脉冲控制器停振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去看看保险管烧坏了没,这个一般有保险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