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搞不定这个问题,求解呢

楼主(2020-03-02):
如图所示,因PCB简单,不做原理图了,直接封装库掉元件,但是发现元件之间无网络无法正常走线,问下大家,这种情况如何直接走线,或者说在哪加网络再走线呢

网友:
    在design 里面,netlist后面edit nets就可以自己加了,我是ad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