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谱分析仪不能观测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

楼主(2020-03-02):
为什么频谱分析仪不能观测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7 Q# b: H$ _, N) M

网友:
因为频谱分析仪是一种窄带扫频接收机,它在某一时刻仅接收某个频率范围内的能量。而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是一种脉冲干扰,其频谱范围很宽,但时间很短,这样频谱分析仪在瞬态干扰发生时观察到的仅是其总能量的一小部分,不能反映实际的干扰情况。

网友:
2楼厉害,1楼的问题不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