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屏蔽机箱时,根据哪些因素选择屏蔽材料?

楼主(2020-03-02):
设计屏蔽机箱时,根据哪些因素选择屏蔽材料?; v' F. n- y. |

网友:
从电磁屏蔽的角度考虑,主要要考虑所屏蔽的电场波的种类。对于电场波、平面波或频率较高的磁场波,一般金属都可以满足要求,对于低频磁场波,要使用导磁率较高的材料。

网友:
一般金属材料的机箱都有很强屏蔽效果,在电子设备中,机箱可以导热,可以防静电,屏蔽外部干扰,和外部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