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ibis仿真的时候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分配吗?

楼主(2020-03-02):
    好像默认都是使用内部的vcc与vss

    如何使用外部电源平面来进行仿真呢

网友A:
    可以,但是模型要5.0以上版本的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模型要5.0以上版本的才支持

那意思就是5.0的ibis也是不支持了?

    目前看美光的几个ddr 好像最高也就5.0

网友:
    可以实现外部电源分配。IBIS5.0以上版本才能仿真SSN+SI,以下版本外接的电源对SI的影响不明显,但也有局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