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作用居然有这么多,你造吗

楼主(2020-03-02):
导读:大家对电阻应该并不陌生,在初中时就学习过电阻的一些性质、特点,但是电阻的作用并没有被老师们纳入系统讲解的课程范围内,今天小编就化身为初中物理老师,来给大家讲解有关电阻的作用的知识。

一、电阻的介绍

  电阻(resistance),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称其为R,单位为欧姆,如果要给电阻下定义的话便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的大小,电阻是一种限流元件,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大,我们便说其电阻大,反之,称其电阻小。但是电阻并不会因为导体上没有电流通过而消失,电阻是一个导体的固有属性,即便导体上没有电流流过,其电阻也是存在的,如果非要给它加个期限的话,那应该是~一万年~~

二、电阻的分类

  电阻只是一个统称,对其深入了解之后会知道电阻多种多样,可以分为:

  固定电阻、可变电阻、特殊电阻、 RT型碳膜电阻、RJ型金属膜电阻、RX型绕线电阻、片状电阻、大功率电阻、小功率电阻。

  那么,各个种类的电阻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呢?欲知此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三、电阻的作用一--分压

  当一电阻和另一个元器件如灯泡在电路中处于串联时,流过电阻和灯泡的电流相同,而电阻和灯泡各自的电压之和等于电阻和灯泡作为整体时两端的总电压。此时,该电阻起到分压的作用。

四、电阻的作用二--分流

  当一电阻和另一元器件如灯泡在电路中处于并联时,电阻两端电压和灯泡两端电压相同,而流过电阻的电流与流过灯泡的电流之和等于流过电阻和灯泡的总电流。此时,该电阻起到分流的作用。

五、电阻的作用三--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指的是在信号的传输过程中,为了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而采用一些方法使得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相互适配的过程。而其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改变阻抗力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电阻起到的是它的阻抗匹配作用。

六、电阻的作用四--滤波

  在电阻与电容串联组成的RC充放电电路中,起初开关S连接B点,如下图所示,电容器C上没有电荷,其两端的电压为零,之后将开关S置于A点,此时电源通过电阻R开始向电容器充电,当电容器两端电荷增大至电路平衡时,电源不再向电容器充电,之后将开关S置于B点,电容器开始放电,其两端电荷逐渐减少,减少至零时不再放电,再将开关S置于A点,开始充电……在这个充电放电的无限循环中,我们将电阻R起到的作用称为滤波作用。

扩展阅读

电阻的作用--零欧姆电阻

  在固定电阻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电阻,就是零欧姆电阻。有的童鞋可能会不理解,“没有阻值的电阻有什么用呀,完全就是浪费元件嘛。”理论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零欧姆电阻还是有它自己的生产价值的。接下来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零欧姆电阻的价值所在。

  零欧姆电阻的使用较多时候都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但是也不乏一下几种原因:零欧姆电阻可以方便布线;可以使我们在PCB上的调试更加方便;方便测耗电流;还可以起到熔丝作用;可以代替跳线、拨码开关等焊接在板子上,以防用户乱动设置;可以在高频信号下,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使用;在电路参数不确定时,也可以先用零欧姆电阻代替,确定后再更改;可以用于在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时提供较小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可以有效的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可以作为温度补偿器……零欧姆电阻竟然这么有用,小伙伴们有木有惊呆了呢~~

电阻的作用--可变电阻

  可变电阻器也称电位器,指的是阻值可以变化的电阻,这种可变性决定了它存在的价值。例如在一些仪器仪表设备的模拟电路中,有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时就需要电位器的可变性来将其调节到最佳状态。还有一些设备的输出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时也需要电位器来实现。

电阻的作用--特殊电阻

  特殊电阻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其的阻值也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又与可变电阻不同,可变电阻的阻值可以通过人工来调节,而特殊电阻的阻值却取决于外界的环境条件。比如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小,应用在电路中,可以根据其阻值来判断温度,用做热传感器;光敏电阻的阻值在有光照时大大减小,在电路中可以用做光开关;压敏电阻的阻值随其两端电压大小的变化而变化,在电路中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保护电路不要因电压的起伏而受到损害。还有一种最特殊的电阻是超导体元件,它在导电的时候不会产生热量,制成计算机元件时不需要冷却系统,可以大大减少计算机的体积和耗。

电阻的应用与发展

  在上面小编介绍了电阻的四大作用:分压分流、阻抗匹配和滤波, 零欧姆电阻、可变电阻、特殊电阻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八一八电阻的这些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吧~

  ① 电阻的分流作用经常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电路中,用于对电流进行分配;

  ② 电阻的分压作用经常被用于收音机和扩音机的音量调节电路、半导体管工作点的偏置电路及降压电路中,而且在USB转串口的线上面,经常使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3V或2.8V的串口;

  ③ 电阻的滤波作用经常被用于积分电路、微分电路、去耦电路、定时电路等中;

  ④ 电阻的阻抗匹配作用经常被用于传输线上;

  ⑤ 热敏电阻可以被用作热传感器,光敏电阻可以被用作光开关

  时至今日,电阻这个系统已经发展的如此庞大,作为基础元件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但是它并没有停下脚步,还在向完美进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电阻还会进一步地缩小体积、提高性能、降低价格,会淘汰掉一部分过时的并且增加一些新鲜的元素,等到高端大气的电阻再上升一个档次时小编再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

  学习过电阻的作用之后,让我们再来全面了解一下电阻的其他特性吧~~

网友:
电阻并不会因为导体上没有电流通过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