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差分对不同层不同线宽线距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16.6版本,六层通孔板,差分对100 OHM规则为:
TOP层线宽4 mil,线距8mil
L3层线宽4.2mil,线距7.8mil
要如何设置规则,才能在TOP层切换到L3层时,自动按4.2/7.8的rule layout呢?

我用的方法比较笨,差分对默认选择TOP层的规则(4/8 mil),当切换到L3层时,设置neck mode线距为7.8 mil,线宽layout时手动改为4.2mil,
虽然拉线可以实现,但是当用slide功能修线时,线距又自动调整为8 mil。。。

网友:
    不同层设置差分线宽要求,不用设置neck,  slide就不会变了。

网友:
    不同层设置差分线宽要求

网友A:
    如图,在不同层里面设定不同的width,不同的gap,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如图,在不同层里面设定不同的width,不同的gap,希望能帮到你---

    为什么我的CM里面没有By layer

网友B:
    就算没有by layer,也可以直接点开all layer里面,设置规则的地方,+ 号点开,直接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没有by layer,也可以直接点开all layer里面,设置规则的地方,+ 号点开,直接设置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把By Layer添加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把By Layer添加出来吗

    这个 没考虑过,我自己家里安装的 老吴的破解版,By Layer 功能都正常,但是公司用的正版的,功能受限的,有些确实没有的,似乎By Layer就是没有的。
    反正 我都是 + 号 点开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