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i2c总线在单片机串行扩展中的应用

楼主(2020-03-03):
    PC总线在单片机串行扩展中的应用
    fC(Iner IC BUS)总线是PHuPS推出的芯片间串行传输总线,它以2根连线实现了完善的全双工同步数据传送,可以
极方便地构成多机系统和外圈器件扩展系统. rc总线是-种集成电路芯片见的总线,也是目前应用广泛的串行外圈扩展
    总线.它以规范严整使用简单灵活支持外围器件繁多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所有挂接在FC总线上的器件和接口电路都
应具有fC总线接口,如果用户所选择的单片机不具有rC总线接口,则限制了申行外围接口技术的推广,针对这种情况,
    笔者提出了采用虐拟技术用普通的I0接口模拟FC总线申行接口,使rC总线的串行接口的外围器件能适应任何型号的
单片机,并结合温度测控系统,给出了温度传感器DS1624与不带rC总线接口的单片机AT89C52的硬件接口设计.
C总线技术
1.1 rc总线接口概述.
Pc总线接口由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构成,数据线用于读/写数据.时钟线用于产生时钟信号. SDA和SCL上挂接
单片机外團器件和外设接口.同名端相连.PC总线在标准模式下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00 kb/e,高速模式下可达400k bo.总
    线的驱动能力受总线容量控制,不加驱动扩展时驱动能力为400 P.FC总线应用系统的典型结构如图1所示.

网友:
    它以规范严整使用简单灵活支持外围器件繁多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所有挂接在FC总线上的器件和接口电路都 应具有fC总线接口,如果用户所选择的单片机不具有rC总线接口,则限制了申行外围接口技术的推广,针对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