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mc9s12dp256单片机在转子发动机电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0-03-03):
    概述
    转子发动机基本结构部件和组成系统与活塞式发
    动机在名称上是基本相同的,发动机主要由进气系统、
排气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燃料系统机械机构、
电子电器系统构成。转子发动机的活塞(转子)星三
角形,活塞重心以均匀或不均匀的速度沿圆形或其它
    形状的封闭轨道作单向运动(旋转)。转子发动机取
消了活塞无用的直线运动,转子的旋转运动直接转化
为曲轴的旋转运动。"
本文中介绍的电控系统的控制对象为高压共轨双
缸柴油转子发动机,此发动机每缸有3个喷油器(引
    燃喷油.主喷油和预混合嘖油)和2个火花塞,两缸转
    子活塞的燃烧室分别采用中置(1缸)和后置(2缸)的
结构。为满足发动机运行的需要,ECU必须能够采集
多路传感器的信号和输出多路控制信号。电控系统的
    构威如图1所示。

网友:
    转子发动机基本结构部件和组成系统与活塞式发  动机在名称上是基本相同的,发动机主要由进气系统、  排气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燃料系统机械机构、  电子电器系统构成。转子发动机的活塞(转子)星三 角形,活塞重心以均匀或不均匀的速度沿圆形或其它 形状的封闭轨道作单向运动(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