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信号控制高速开关阀和用PWM信号控制直流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03):
用PWM信号控制高速开关阀和用PWM信号控制直流电机有什么区别?

这个不太懂,求大神帮忙?

网友:
    对于阀PWM是控制开度大小,对于电机PWM是控制速度快慢。

网友:
    区别不大,pwm是一种调制方式而已,被控制的系统接受什么样的pwm会有什么反应是由被控制的系统决定的,我们只要看懂手册输出对应的pwm波就行。

网友:
    只要根据手册输出相应的PWN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