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串口方式一的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

楼主(2020-03-03):
基于串口方式一的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

摘要:以矿井环境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实验装置的设计为例提供一种用串口通信方式1实现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信的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经多台工业化产品的实际运行证明稳定可靠,性能优良。可推广应用于分布式测控系统或数据采集系统中。
关键词:单片机;多机通信;DCS;矿井环境参数;监测监控

在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系统中,作为下位机的单片机一般均采用方式2或方式3,其串口的设置、编程及调试都较复杂。事实上采用方式1也可以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且简单易行。其基本思路是由上位PC机向多台单片机同时发送-个地址,作为下位机的单片机均处于接收状态,同时接受到这个地址,判断是否为本机地址,若是则执行上位机命令并向上位机发送数据,若不是则采集本地数据进行AD转换并显示。上位机循环逐一发送每个分机的地址,接收每个分站发来的数据,经处理后在上位机动态画面上显示或打印。

1 PC机与51系列单片机多机通信的控制问题
51系列单片机串口工作方式1是10位帧格式,方式2、3是11位帧格式。
方式2、3是通过控制SCON(串行口控制寄存器)中的SM2(多机通信控制位)实现多机通信的。但PC机的串行通信没有这一-功能,需要将PC机串行接口发出的数据设为与单片机串行数据格式相匹配的11位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和1位停止位。其中第9位是奇偶位,可用软件进行设置,使得在发送地址时为“1”,发送数据时为“0”,完全模拟单片机多机通信的TB8位(发送数据的第9位),来实现PC机与51系列单片机的多机通信。
方式1用于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信则比较简单,PC机只要初始化为和单片机方式1相匹配的10为位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通过编程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具体方法见下文。

2 矿井安全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

网友:
基于串口方式一的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