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实心

楼主(2020-03-03):
我使用的allegro是17.2,请问哪里可以把shape设定成像走线一样是实心填满颜色的?谢谢~

如何改成实心

如何改成实心

目前的设定

目前的设定

网友:
    实心是动态铜,类似阴影是静态铜

网友:
1.如下图,将此选项的勾去掉,然后重启allegro:

2.如下图选项可以调节shape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