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03):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由于磁场波的波阻抗很低,因此反射损耗很小,而主要靠吸收损耗达到屏蔽的目地,因此要选择导磁率较高的屏蔽材料,另外,在做屏蔽设计时,要使屏蔽层尽量远离辐射源,已增加反射损耗,尽量避免孔洞,缝隙等靠近辐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