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03):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由于磁场波的波阻抗很低,因此反射损耗很小,而主要靠吸收损耗达到屏蔽的目的。因此要选择导磁率较高的屏蔽材料。另外,在做结构设计时,要使屏蔽层尽量远离辐射源(以增加反射损耗),尽量避免孔洞、缝隙等靠近辐射源。

网友:
2楼答得好,给二楼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