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设计] GPS、WiFi、基站、AGPS几种定位原理介绍与区别

楼主(2020-03-03):
定位器的原理: “三角定位法”,知道了用户到三个固定点的距离,就能计算出用户的位置。

1、GPS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即全球定位系统,它是由美国研究的一种定位方式,特点是:不需要SIM卡,不需要连接网络,只要在户外,基本上就能随时随地的准确定位。但是GPS启动后搜索卫星的时间比较多,一般需要2分钟左右(俗称冷启动,冷启动包括:1、GPS初次使用 2、GPS电池耗尽 3、关机状态下移动1000公里以上的距离或持续关机超过4小时)。        ps:各国定位系统有:中国北斗、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欧洲伽利略、等,统称卫星定位。

原理:接收机接收GPS卫星广播,通过解析可见GPS卫星的位置、距离等信息以及相应算法得出自己的位置信息。
优势:定位精度高,只要能接收到四颗卫星的定位信号,就可以进行定位。
缺点:GPS受天气和位置的影响较大。当遇到天气不佳的时候、或者处于高架桥/树荫的下面,或者在高楼的旁边角落、地下车库、室内或露天的下层车库(或者简单地说当见不到天空的时候),GPS的定位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无法进行定位服务。
定位精度:5~10米
2、LBS(基站)定位
             基站包括移动、联通和电信基站。基站定位是通过移动通信的基站信号差异,通过一定的算法来计算出手机所在的位置,取决于定位地点附近所处的基站覆盖密度,如果基站多,定位则准确,如果是山区,基站少,则定位就不那么精确;LBS定位必须联网,手机处于SIM卡注册状态(飞行模式下开wifi和拔出SIM卡都不行)。

基站定位
原理:运营商蜂窝基站的位置信息都是固定的,通过接收一个或多个基站信号终端,再根据信号强度及基站位置进行推算自身位置
优点:方便,因为它是通过SIM卡接收基站信号进行定位的。理论上说,只要计算三个基站的信号差异,就可以判断出手机所在的位置。因此,只要用户手机处于移动通信网络的有效范围之内,就可以随时进行位置定位,而不受天气、高楼、位置等等的影响。
点:通过计算基站信号差异而得出的位置坐标值,很明显地逊于GPS的定位精度,受环境影响较大,在郊区和农村可以将移动台定位在10~20米范围内,在城区由于高大建筑物较多,电波传播环境不好,信号很难直接从基站到达移动台,一般要经过折射或反射,因此定位精度会受到影响,定位范围为100~200米;其次是使用范围较窄,LBS虽然不会受到天气、高架桥或高楼的影响,但如果超出手机的服务范围,或者手机所处的基站数量不足,则无法进行LBS定位,从这一点上说不太适合野外使用。
定位精度:10-2000米。
3、WIFI定位
         Wifi定位,顾名思义,周围必须有wifi才可以!WiFi定位的目的是解决室内精确定位,原理类似基站定位。WiFi定位的条件是:1、必须开启wifi,无论是否连接某一个热点。2、必须能上网,移动数据或者wifi联网皆可。

原理:每一个无线AP都有一个全球唯一的MAC地址, WiFi定位靠的是侦测附近周围所有的无线网络基地台 (WiFi Access Point) 的 MAC地址,去比对数据库中该 MAC地址的坐标,交叉计算出所在地。
优点:1、定位精度高,wifi密集人流多的地方相当精确;2、速度快;3、周围的wifi即使连接不上也能定位。在不依赖外部设备的情况下,没有比WIFI定位更精准的室内定位方式,室内定位不精准,偏二三十米远,这个问题当前科技无解。
缺点:显而易见的,1、wifi依赖!--没有打开wifi就不能定位;2、必须处于联网状态。3、用户被迫共享了一点流量
精确度:10~200米
4、A-GPS定位
AGPS是辅助GPS定位的一种方法。AGPS和GPS 是一样的,只是加上网络的辅助而已,定位时,必须有GPS模块存在,如果没有GPS模块,这种定位是不起什么作用的。A-GPS定位是用来加快定位速度的,由于GPS冷启动时,搜星速度很慢(需要把头上二十多颗卫星挨个搜一遍),大约2分钟才能搜到。增加了AGPS定位之后可以利用基站大体定位下你所在的位置,然后通过网络将这个位置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根据这个位置将此时经过你头顶的卫星参数(哪几颗、频率、位置、仰角等信息)反馈给你的定位设备,设备上的GPS就可以很有目的的去搜索卫星,此时你的搜星速度大大提高,几秒钟就可以定位。

原理:接收机接收GPS卫星广播,通过解析可见GPS卫星的位置、距离等信息以及相应算法得出自己的位置信息。
优势:和GPS比,1、搜星定位快,不管是冷启动、热启动,秒定  2、有效减少设备的电量消耗  3、缓解弱GPS信号情况下无法定位或精度降低的问题  4、对移动设备的计算能力要求更低。
缺点:1、必须联网,如果你的设备不能上网,或是停机了身边又没有wifi,是没法应用AGPS达到秒定效果的。2、必须有AGPS位置服务器的支持  3、与GPS一样,仍无法完美解决室内(室内无法接收GPS信号)定位的问题。
精确度:5~10米
北京奇迹物联的AM900E_V3是一款 GPRS 2G 蜂窝模组,内置eSIM支持GPS定位,该模块就是一个超低功耗,超小尺寸的移动通讯系统,并可配套物联网卡运营管理平台。

市面上现有的不管是个人定位器,还是汽车定位器,基本上都是基于这几种定位方式:卫星定位、基站定位、WIFI定位和AGPS定位。这几种方式不存在谁好谁不好,而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互相补充。

网友:
GPS、WiFi、基站、AGPS几种定位原理介绍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