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改symbol pin name后,package 后pin number不存了

楼主(2020-03-03):
我在symbol 中修改此pin 的pin name后,再把symbol 调到原理图当中,package后,发现pin number没有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提醒下,还有其他的没有修改的pin pin number也没有了

网友A:
    有没有做打包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打包检查看看

    如何打包检查,是用 Job MGMT Wizard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打包检查,是用 Job MGMT Wizard吗

    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你这个问题吗,你更改的时候以及更新等等步骤。

网友:
    会不会是被拉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你这个问题吗,你更改的时候以及更新等等步骤。

我symbol做好后,发现一个pin name 不对。更改了,然而我把此part调到原理图当中,package好之后,发现pin number不见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试改下其它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