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STM32,为什么手册中67章对RCC寄存器定义不同

楼主(2020-03-03):
在STM32中文参考手册中(2010版)中,6.3.7和7.3.7都是 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RCC_APB2ENR),但是为什么两个地方对寄存器的定义却不同呢。
这是 6.3.7 的截图

这是 7.3.7 的截图

网友:
    可能手册问题,没有校准

网友(2020-08-19):
    6.3.7是小中大容量单片机,7.3.7是互联型单片机,适用的单片机都不一样,定义自然可能有差别

网友(2020-09-23):
    看的非常仔细要,仔细看才发现。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寄存器指定的单片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