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6 的update symbol

楼主(2020-03-04):
    上午还可以用,下午的时候place-updatesymbols,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选择器件封装的窗口不见了,百度了一下,相关信息比较少,有的也是说重装软件,没办法我就重装了,关键是重装完还是没有那个窗口,同一个文件,同事电脑上可以打开。上午的时候鼠标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乱点到哪里了?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窗口是不是最小化了?或者修改分辨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是不是最小化了?或者修改分辨率看看

哈哈,想到过可能是鼠标出问题把窗口拖一边去了,把任务栏移开都没找到,刚才换了分辨率就出来了,谢谢!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