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忙,到底帮还是不帮?

楼主(2020-03-04):
朋友发来了AD的PCB和原理图文件,没有工程文件,我刚入行AD不久,他以为我很历害,叫我改下原理图并更新到PCB, 我发现没有整个工程文件,原理图改了无法同步到PCB,那个按钮是灰色的,可能是没工程影响的,现在想起EDA365,  问下大家看看怎么同步到PCB,而又保证不会同步错。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工程文件,自己建一个即可。
工程文件只是链接作用,原理图和PCB还是自由的。
更新过程中,仔细查看那个弹出框(Engineering Change Order),里面每一项都搞清楚,就不会出错。

网友:
    你先把PCB和原理图导出库,新建object 然后把文件拉进去,一般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新建文件复制黏贴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