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基于ProtelDXP的信号完整性的分析

楼主(2020-03-04):
基于protel DXP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1引言
信号完整性(SignalIntegity),是指信号沿导线传输后
的质量。随着高速电路的发展信号完整性问题变得越来越
突出,高速电路中,导线已经成为具有分布参数的传输线,
信号在传输线中传输时会出现诸如过冲(overshoot)、欠冲
(undershoot)、振荡(ringing)、反射(eflection)串扰(cssalk)、
地平面反弹噪声(groundbounce)与同时开关噪声(SSN)等信
号完整性问题,尤其是在低电压高速系统中,信号完整性问
题的存在,常常会引起电路的误动作,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
作。为了保证信号在传输后仍保持其正确的时序和电压,同
时又能满足电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要求,必须解决好
信号完整性问题。
1.1信号完整性的起因
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的原因很多,- -般来说总结为以
下几点。
首先是高速、高密度芯片的大量使用。- .般来说,在数
字电路中,如果信号上升时间Tr小于4倍传输延迟时间
Tpd,就会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对于高密度芯片,当大量信
号同步切换时,会在电路板的地平面上产生较大的地弹噪
声和同步开关噪声。
其次,随着电路面积的减小,线间距减小,加剧了信号

网友:
    信号完整性(SignalIntegity),是指信号沿导线传输后  的质量。随着高速电路的发展信号完整性问题变得越来越  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