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EP4CE6E22C8N FPGA的JTAG接口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3-04):
使用环境
1、软件环境:Win7 32 bit,Quartus II。

2、硬件环境:EP4CE6E22C8N开发板

一直用的好好的开发板,由于操作不当被800v的高压击穿了,现在一接电就发烫,板子如下:

根据经验判断,一般芯片发烫应该是芯片废了。一测vcc对地的电阻,发现只有50欧姆,毫无疑问就是芯片废了。。。。。于是乎,某宝买了块30RMB的芯片换上。费了半天的劲终于把引脚全部搞定,万用表测了都联通了,于是赶紧烧程序试试。

烧程序的时候发现ASP接口能够正常烧程序,但是程序好像并没有运行,JTAG接口连程序都无法烧写!仔细分析,ASP接口能够烧写程序只能说明FLASH芯片正常工作,EP4CE6E22C8N FPGA芯片没有工作。于是测量各个主要供电引脚发现都是正常供电,但是IO口输出低电平,导致板子上的LED全亮了!真是无语。测量JTAG各个引脚对地电阻,无短路现象。50M晶振引脚正常工作,十有八九就是芯片某些引脚虚焊的缘故了。

按照参考文献5,我一开始也以为芯片底部的焊盘是散热的,而且比较难焊上,所以也就留空了,没想到这个焊盘是第145个引脚,而且还必须接地,还好,板子在该焊盘的位置镂空了,可以从板子底部上锡把引脚焊上,不然检查了半天都白费了!

把底部焊盘焊上之后,发现还是无法烧写程序,Auto detect后,提示unable to scan the device chain。用jtag debugger调试,提示incorrect clock value,这下又陷入了僵局。。。。算了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把板子的其他引脚都补焊一遍,奇迹竟然发生了,程序能够烧进去了,流水灯也能流水了!!!

后记

出现incorrect clock value的提示,一般先检查芯片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EP4CE6E22C8N FPGA的JTAG接口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

网友(2022-09-29):
底部要开过孔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