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对焊膏印刷质量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楼主(2020-03-04):
为什么阻焊会影响焊膏印刷质量呢?这是因为阻焊偏位或间隙大小会影响焊盘表面与钢网表面的间隙。如果阻焊间隙较大,则钢网底面与焊盘表面的间隙反而会小,间隙不同,印刷的焊膏量不同。

1、周边焊盘的阻焊设计

由于QFN的“面一面”结构,QFN对焊膏量非常敏感。影响焊膏量的设计因素为焊盘的阻焊设计、阻焊厚度的均匀性以及阻焊开窗的偏位等,都会显著影响焊膏的印刷厚度。为了减少QFN周边焊盘上的焊膏印刷厚度,阻焊设计与加工应从三方面考虑:

(1)阻焊厚度尽可能薄些,一般应控制在25μm内。

(2)开窗间隙适度增加(而不是越小越好)并确保不偏位,一般应满足最小间隙大于1㏕的要求。

(3)减少布线对阻焊的影响程度。与焊盘链接的导线尽可能细,且与之连接的导通孔焊盘应尽可能远离。

2、焊盘设计

1)QFN周边焊盘

焊盘宽度按照1:1或稍大于0.03mm设计;外排或外圈焊盘在长度方向外扩0.25-0.4mm,太长没有必要,还容易形成驼峰式的焊点形貌。

2)QFN中心的热沉焊盘

热沉焊盘的设计主要是散热孔的设计。建议采用导电胶填充工艺,这样可以控制焊缝的高度。一方面,解决桥连问题;另一方面,提高焊缝的可靠性。

3、布线设计

双排QFN对焊量非常敏感。布线设计主要是内排焊盘的连线以及导通孔位置的设计,它们影响焊膏的印刷质量。建议内排焊盘连线导通孔尽可能远离焊盘,一般导通孔焊盘边缘应远离焊盘边缘5㏕以上。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