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 与 PAD不相连(相同网络)

楼主(2020-03-04):
铺铜后,铺铜 与PAD相连时,中间是断开的,怎么设置使其连接?

楼主:
哪位大侠看看啊

网友:
    首先看看你铺铜有没有定义和你需要连接的PAD为同一个网络名

网友:
    敷铜删掉重新设置网络。

网友:
    铜皮设置成同网络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解决,因为是BAG封装,我设置了铺铜与PAD的距离,其与相邻PAD之间的距离(0.5mm)要满足,导致与本PAD连接不上,将0.5mm减小到0.3mm后解决。

网友(2020-07-28):
    是不是其他地方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