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如何圆周摆放

楼主(2020-03-04):
    请教大神们,如何让器件圆周摆放。

网友A:
    cad画图DXF,导入pCB  按着摆就是了

网友B:
    在xpedition中有极坐标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pedition中有极坐标布局

可以了,找到方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画图DXF,导入pCB  按着摆就是了

    不需要CAD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这个方法比Keyin要操作方便。

网友:
    这个极坐标的好,但是什么场合下用这种布局呢?

网友:
    在哪里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