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自动携带的backdrill的route keepout在哪里设定?

楼主(2020-03-04):
如图,via自动携带的backdrill的route keepout在哪里设定? 这个via不能单独删掉,杀via的时候才能携带删掉。

网友:
这个是SKILL程序自动添加的吧

网友A:
删除的时候命令栏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的时候命令栏提示什么?

shape也打钩了,删的时候就是提示“No element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也打钩了,删的时候就是提示“No element found.”

文件方便发出来看看?

网友:
    17版本做的焊盘自带的,要到焊盘里面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