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TT协议之物联网防火墙himqtt源码分析

楼主(2020-03-04):
物联网防火墙himqtt源码之MQTT协议分析

himqtt是首款完整源码的高性能MQTT物联网防火墙 - MQTT Application FireWall,C语言编写,采用epoll模式支持IoT数十万的高并发连接,并且兼容ModSecurity部分规则。 代码非常优秀,非常值得收藏和学习,今天笔者就从结合himqtt的源码来进行MQTT协议分析。

一、MQTT协议指令汇总

MQTT协议一共有14个指令,如下表所示:其中有9个报文都是固定的2~4个字节,非常简单适合小型物联网设备。

名字

固定报文

描述

CONNECT

客户端请求与服务端建立连接

CONNACK

服务端确认连接建立

PUBLISH

发布消息

PUBACK

收到发布消息确认

PUBREC

发布消息收到

PUBREL

发布消息释放

PUBCOMP

发布消息完成

SUBSCRIBE

订阅请求

SUBACK

订阅确认

UNSUBSCRIBE

取消订阅

UNSUBACK

取消订阅确认

PING

客户端发送PING(连接保活)命令

PINGRSP

PING命令回复

DISCONNECT

断开连接

MQTT协议由指令号(1字节)+长度(1-4字节不定)+内容组成,比如下面第一个字节0x30表示publish发布消息指令,0x26表示后面的内容长度就是38个字节。

---------------MQTT PUBLISH-  ------40bytes-------------------------------------------

| 30 26 00 14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6e 2f   |0&..home/garden/|

|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fountain12345678|

| 39 30 61 62 63 64 65 66                        |90abcdef

先到github上下载himqtt最新源码,https://github.com/qq4108863/himqtt/ ,打开src/waf/mqtt.c文件。

特别注意的是:长度占用的字节数是可变的(1-4字节),具体的计算方法在process_mqtt_msg这个函数里面,理论上这种算法后续消息内容是最大长度是268435455字节(约255M)。

  static void process_mqtt_msg(mqtt_waf_msg *req)

{

......

/* decode mqtt variable length */

  len = len_len = 0;

  p   = req->buf + 1;

  eop = &req->buf[req->pos];

  while (p < eop) {

    lc = *((const unsigned char *) p++);

    len += (lc & 0x7f) << 7 * len_len;

    len_len++;

    if (!(lc & 0x80)) break;

    if (len_len > 4){

req->msg_state = MQTT_MSG_ERROR;

return;

    }

  }

.....

}

......

长度和协议校验正确后,根据收到的消息类型,以此对不同的指令进行处理,代码逻辑非常清晰:

switch (mqtt_msg_type)

{

case MQTT_CONNECT:

req->msg_state = mqtt_connect(req,p,end,&mm);

break;

case MQTT_CONNACK:

break;

case MQTT_PUBLISH:

req->msg_state = mqtt_publish(req,p,end,&mm);

break;

case MQTT_SUBSCRIBE:

req->msg_state = mqtt_subscribe(req,p,end,&mm);

break;

case MQTT_UNSUBSCRIBE:

req->msg_state = mqtt_unsubscribe(req,p,end,&mm);

......

下面我们主要CONNECT、PUBLISH、SUBSCRIBE、UNSUBSCRIBE这几个复杂一点的报文协议内容。

二、HiMQTT协议分析1、CONNECT连接服务端

CONNECT是客户端到服务端的网络连接建立后,客户端发送给服务端的第一个报文必须是CONNECT报文,其中登录的身份认证如用户名、密码就在这个指令里面。报文协议如下:

--------------MQTT CONNECT-----105bytes-----------------------------

| 10 67 00 04 4d 51 54 54 04 c2 00 3c 00 19 4d 51 |.g..MQTT...<..MQ|

| 54 54 5f 46 58 5f 43 6c 69 65 6e 74 5f 39 69 75  |TT_FX_Client_9iu|

| 79 38 37 36 35 35 35 00 12 69 6f 74 66 72 65 65 |y876555..iotfree|

| 74 65 73 74 2f 74 68 69 6e 67 30 00 2c 59 55 37 |test/thing0.,YU7|

| 54 6f 76 38 7a 46 57 2b 57 75 61 4c 78 39 73 39 |Tov8zFW+WuaLx9s9|

| 49 33 4d 4b 79 63 6c 69 65 39 53 47 44 75 75 4e |I3MKyclie9SGDuuN|

| 6b 6c 36 6f 39 4c 58 6f 3d                      |kl6o9LXo=

10 //CONNECT指令号

67 //长度103字节

00 04 //MQTT协议长度为4字节

4d 51 54 54 //MQTT固定字符串

04 //版本3.1.1

c2 //连接标记,是否由用户名/密码等

00 3c //心跳间隔时间60秒

00 19 //用户名长度25字节,后面是用户名

4d 51 54 54 5f 46 58 5f 43 6c 69 65 6e 74 5f 39 69 75 79 38 37 36 35 35 35

00 12 //密码18字节

69 6f 74 66 72 65 65 74 65 73 74 2f 74 68 69 6e 67 30//密码

00 2c //will message长度。

59 55 37 ......6f 3d//will message内容

2、PUBLISH发布消息

PUBLISH 是从客户端向服务端或者服务端向客户端传输一个应用消息,这是通信的最重点,就像HTTP协议的GET一样。报文协议分析如下:

/*

---------------MQTT PUBLISH-------40bytes-----------------------------

| 30 26 00 14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6e 2f |0&..home/garden/|

|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fountain12345678|

| 39 30 61 62 63 64 65 66                         |90abcdef

*/

30 //PUBLISH指令号

26 //长度39字节

00 14 //TOPIC长度20字节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6e 2f 66 6f 75 6e //TOPI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0 61 62 63 64 65 66 //发布的消息

在实际编程中,这个地方大多是json格式提交给服务器,SQL注入/XSS攻击很可能从这里对物联网设备发起攻击,所以一定要做攻击检查,himqtt不知道什么原因把ngx_http_dummy_json_parse解析json格式的函数注释掉了。

3、SUBSCRIBE订阅消息

SUBSCRIBE是由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的,用于创建一个或多个订阅。每个订阅是该客户端关注的一个或多个主题。服务端依据客户端的订阅来匹配主题,然后将对应的PUBLISH报文发送给客户端。报文协议分析如下:

---------------MQTT SUBSCRIBE------33bytes-----------------------------

| 82 1f 00 01 00 1a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home/garde|

| 6e 2f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64 65 6c 65 74 65 |n/fountaindelete|

| 00

82 //SUBSCRIBE指令

1f //长度31字节

00 01 //Message Identifier

00 1a //TOPIC长度26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6e 2f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64 65 6c 65 74 65 //TOPIC

00 //request QOS

4、UNSUBSCRIBE取消订阅消息

UNSUBSCRIBE是客户端发送本报文给服务端,用于取消订阅主题。报文协议分析如下:

---------------MQTT UNSUBSCRIBE-------32bytes-----------------------------

| a2 1e 00 02 00 1a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home/garde|

| 6e 2f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64 65 6c 65 74 65 |n/fountaindelete|

a2 //SUBSCRIBE指令

1e //长度30字节

00 02 //Message Identifier

00 1a //TOPIC长度26

68 6f 6d 65 2f 67 61 72 64 65 6e 2f 66 6f 75 6e 74 61 69 6e 64 65 6c 65 74 65 //TOPIC

总体来说,MQTT协议比HTTP协议简单多了,非常适合物联网设备。另外himqtt其实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WEB应用防火墙,其他源码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再介绍。

也许未来几年IPV6普及后,很可能几百亿带电的物体都会联网哦,期待himqtt这类高并发的物联网防火墙能扛起信息安全的大旗,彻底阻挡黑客攻击。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