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的ESD测试

楼主(2020-03-04):
大侠们有没有做过USB在通讯下的ESD测试啊,也就是说做ESD测试时,USB的通讯不能中断,大侠们有成功的案例拿出来分享分享啊,先在这儿谢谢啦!
0 b) \) {) g: T- \" } 小弟最近就碰到这个问题,正负4kv时,打耦合板,USB通讯都会中断,如果不通讯,正负8kv的接触测试,系统也正常工作,插上USB通讯也正常,但是一通讯就不行了。+ l2 Z- r0 w& R! K/ }

网友:
这么看,楼主USB附近的GND不够结实阿,所以只是中断了通讯,并没有对器件或芯片造成损坏,在数据线上加保护器件不会很有效。楼主可以试一试把USB的金属外壳接到其他区域的结实的G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