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对比之RS485电路设计

楼主(2020-03-04):
1、 RSM485模块                                     【40RMB左右】

    分为兼容5V和3.3V的不同系列。由于RSM485系列模块内部自带A/B线上下拉电阻(4.7K)和ESD保护功能,因此一般用户无需再接其他总线保护器件。

    RSM485系列隔离收发器模块,是集成电源隔离、电气隔离、RS-485接口芯片和总线保护器件于一身,方便嵌入用户设备,使产品具有连接RS-485网络的功能。该系列模块采用灌封工艺,具有很好的隔离特性,隔离电压高达2500V DC。数据流控制方式:不改变RS-485自身原有特性,包含控制引脚、发送引脚及接收引脚!

具有隔离及总线保护功能于一身;

 同一个网络至少可连接32个节点;

 单一的+5V、+3.3V供电;

 RSM485CT最大波特率9600bps;

 RSM485CHT最大波特率115200bps;

 电磁辐射EME极低;

 电磁抗干扰EMI性极高;

 传输线:0.75mm2 双绞线或普通导线;

 外形尺寸:19 .90* 16.90*7.05(单位:mm)

    如图1所示为RSM485系列模块的应用示例,该系列模块内部集成电源隔离、电气隔离、RS-485收发器及总线保护器件于一身。在以往的设计中,通常需要采用一片电源隔离模块及3路光耦、RS-485收发器等器件才能实现带隔离的RS-485电路,现在您仅需一片RSM485CT模块就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简化设计、稳定可靠!

2、 SP3485 【2~4RMB】

    在封装上虞MAX3485完全兼容,3.3V低功耗半双工RS485、RS422通信。

3、 SP485 【2.5RMB左右】

    5V工作电压,支持半双工RS485、RS422通讯。作为一个生产接口器件的国际厂商,Sipex 公司的许多型号RS-485/RS-422 芯片都可以与全球其他半导体厂商的RS-485/RS-422 芯片直接代换使用,引脚完全兼容,且具有非常良好的性价比。

选型参考:

4、SP481E/SP485E

增强型低功耗半双工 RS-485 收发器-SP481E/SP485E

单一的+5V 电源

低功耗 BiCMOS 工艺制造

发送器/接收器可使能多分支结构(Mutli-Drop)配置

低功耗关断模式(SP481E)

增强型 ESD 规范:

±15kV 人体放电模式(Human Body Model)

±15kV IEC1000-4-2 气隙放电(Air Discharge)

±8kV IEC1000-4-2 接触放电(Contact Discharge)

5、 SP481R 和SP485R

    SP481R 和SP485R 与现有的SP485 产品管脚对应相同,而且包含更高的ESD 保护和高

接收器输入阻抗等性能。接收器输入高阻抗可以使400 个收发器接到同一条传输线上又不会

引起RS-485 发送器信号的衰减。各器件封装为8 脚塑料DIP 或8 脚窄SOIC。SP481R 通过

使能管脚来提供关断功能,可将电源电流(ICC)降低到0.5μA 以下。

连接至A 引脚的上拉电阻R7、连接至B 引脚的下拉电阻R8 用于保证无连接的SP485R

芯片处于空闲状态,提供网络失效保护,以提高RS-485 节点与网络的可靠性。

6、 MAX3485 【1~3RMB】

3.3V供电。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能让VA或VB对地电压超过VCC,一旦超过0.7V芯片就可能损坏。

7、MAX485 【贴片封装1元左右】

RS-485 网络采用直线拓朴结构,需要安装2 个终端匹配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

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取值为120Ω)。在矩距离、或低波特率波数据传输时可不需终端匹配

电阻,即一般在300 米以下、19200bps 不需终端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安装在RS-485 传

输网络的两个端点,并联连接在A-B 引脚之间。

RS-485总线标准是使用最广泛的物理层总线设计标准之一。RS-485提供多个系统之间的差分数据传输,这些系统通常相距很远。RS-485的应用包括:过程控制网络、工业自动化、远程终端、楼宇自动化(例如,暖通空调(HVAC)、保安系统)、电机控制和运动控制。

在这些实际的系统中,雷击、电源波动、感应开关和静电放电会通过产生较大瞬变电压对通信端口造成损害。设计人员必须确保设备不仅能在理想条件下工作,而且能够在实际可能遇到的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为了确保这些设计能够在电气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必须符合EMC规范。

EMC耐受性要求。数据通信线路的下列三类高压瞬变:

· IEC 61000-4-2静电放电(ESD)

· IEC 61000-4-4电快速瞬变(EFT)

· IEC 61000-4-5电涌耐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