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采样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3-04):
电表芯片使用合金电阻采样电流时,都用到了同样的电路,求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功能是什么啊?

电流采样电路

电流采样电路

网友A:
    差分运放电路。 R29两端电压差通过 运放IC内部电阻和R28(R30)的比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运放电路。 R29两端电压差通过 运放IC内部电阻和R28(R30)的比例放大

    请教下,C11和C12的功能是什么呢?

    CGX

网友:
    减少电压的浮动。因为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AD采样是有一个计算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采样电压,如果有很大的波动(干扰影响)采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這是low side current sense.  非隔離.
    只要量測流過R29 的電流, 產生一個壓降由HLW8012 ADC 進行采樣.
    R28/R30,C11/C12 我認為是一般的Low pass filter 電路 , 限制5K 以下的訊號通過. 避免掉一些NOISE 造成量測的誤差.
參考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low side current sense.  非隔離.
只要量測流過R29 的電流, 產生一個壓降由HLW8012 ADC 進行采樣.
R28/R30,C11/C12 我認為是一般的Low pass filter 電路 , 限制5K 以下的訊號通過. 避免掉一些NOISE 造成量測的誤差.
    參考看看.

great!

网友:
    电表里面的计量不是都用计量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low side current sense.  非隔離.
只要量測流過R29 的電流, 產生一個壓降由HLW8012 ADC 進行采樣.
R28/R30,C11/C12 我認為是一般的Low pass filter 電路 , 限制5K 以下的訊號通過. 避免掉一些NOISE 造成量測的誤差.
參考看看.

    繁体字,哪里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运放电路。 R29两端电压差通过 运放IC内部电阻和R28(R30)的比例放大

    请教下,C11和C12的功能是什么呢?

滤波作用,采集的电压进入到放大器前更平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11和C12的功能是什么呢?

和R28R30组成RC滤波电路

网友:
    对,这个就是计量芯片,R21-R26通过电阻分压降低电压,给计量芯片,这个是采集电压,然后R29合金电阻通过流过的电流产生一个电压,通过计量芯片内部的运放进行处理,应该就是一个I-V转换,然后通过片内处理转换成脉冲信号从CF和CF1引脚出去供外部MCU检测,我们之前用过一款贝岭的0937,原理图和这个基本是一模一样

网友:
    滤波作用,采样芯片前面都有一个小电容

网友C:
    R21-R26通过电阻分压,我也没搞懂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电阻,如果分压的话为什么要串四个470K的电阻,这样电阻本身的误差会导致分压值误差更大啊

网友:
    我也想问下面一排电阻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21-R26通过电阻分压,我也没搞懂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电阻,如果分压的话为什么要串四个470K的电阻,这样电阻 ...

    電壓取樣電路:
    由 R21~R24 ,R26 , 構成電壓衰減電路.

    若L_in,N_in 間最大有1000 V ,  經過電壓衰減後, 電壓取樣約0.5V.
1000 *1 / (470*4+1) = 0.53 V.

---------------------------------------------------------------------------------
    為什麼要用多顆?
若用單一顆1.88M , 這顆材料要使用能在1KV 下能正常動作的材料.
    經濟效益跟材料取得方便性?  這是量產要考慮的.
功率: W=V*V/R = 1000*1000/1880000 = 0.53 , 至少要選1W 的電阻.

分散成4顆.每顆只要找250V 工作的,
    功率: W=V*V/R = 250*250/470000 = 0.13 , 選0.25W 的電阻.一般貼片電阻就很多可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壓取樣電路:
由 R21~R24 ,R26 , 構成電壓衰減電路.

    一直是做板级设计的,连ACDC都没有接触过,这样一说我大概明白了,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