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器件三个封装,应该选哪款?

楼主(2020-03-04):
要选一款气体放电管,这三种封装,从功能上都满足,从加工上应该选哪种?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种插件的选封装要看你在板子上想怎么布局吧

网友:
你的单板上哪种器件比较多,有没其它插件?布局空间多吗?

楼主:
还有其它的插件,但是单板比较密,很紧凑的。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首先,插件有两个引线出来,加工前要弯角成型,同时PCB上要用通孔,所以占的空间肯定比表贴的两款要大——要根据你的布板空间来顶。
其次,两种表贴型的封装,优选一端方/一端圆的,如果两头圆的、在SMT中可能会易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