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网络表时弹出告警

楼主(2020-03-04):
在倒网络表时弹出的告警,检查了原理图及路径 都没有发现有特殊字符
告警:ORCAP-32042 Netlister failed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 log for details

请问大神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是网表文件出不来,下方信息栏会提示哪地方有错误

    B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表文件出不来,下方信息栏会提示哪地方有错误

    你好,我这里没有弹出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没有弹出提示。

    你那个窗口开关开一下  然后出网表报错后  下面会有提示错误在哪

    B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窗口开关开一下  然后出网表报错后  下面会有提示错误在哪

好的  感谢,现在问题 找到了。提示我没有 封装我请问下,我这里的元件都是从软件自带库的 添加的 为啥没有  封装啊。
如何添加 封装请大神在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现在问题 找到了。提示我没有 封装我请问下,我这里的元件都是从软件自带库的 添加的 为啥没 ...

    在原理图中双击器件进去  找到PCB Footprint栏  就可以添加封装名字了

    B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双击器件进去  找到PCB Footprint栏  就可以添加封装名字了

我添加了 现在是 不谈告警了   谢谢你 但是我有个在导入PCB的问题请教你,可以加一下我的QQ:1195244079 嘛。

网友:
    肯定是有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