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初学

楼主(2020-03-04):
请教老师layout直接剪切小块导入hfss里,打散后怎么样让线变成可编辑属性?谢谢

网友A:
    我是将layout导出dxf文件再导入HFS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将layout导出dxf文件再导入HFSS就可以了

我是导出odb++再倒入的,等我试试dxf

网友:
    PCB转入3D layout,就有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