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焊盘报错

楼主(2020-03-04):
器件的封装焊盘报错,有的就没有,搞不定,前辈帮忙解决下,实在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A:
    找不同,有没有发现上面两个报错的地方  有蓝色的铜皮离焊盘近一点   下面没报错的  没有蓝色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同,有没有发现上面两个报错的地方  有蓝色的铜皮离焊盘近一点   下面没报错的  没有蓝色铜皮

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面多了一层铜皮,我删除了重铺了铜,报错减少了四百多,剩一百多个了,再努力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