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每天一问】电磁波可见么?回复奖励声望。

楼主(2020-03-04):
欢迎回答,凡是回答者都有声望奖励,回答最好的奖励得多。

网友A:
    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可见,非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不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可见,非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不可见~

    欢迎加版主微信windollar

网友B:
    电磁辐射量与温度有关,通常高于绝对零度的物质或粒子都有电磁辐射,温度越高辐射量越大,但大多不能被肉眼观察到。 频率是电磁波的重要特性。按照频率的顺序把这些电磁波排列起来,就是电磁波谱。电磁辐射由低频率到高频率主要分为: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人眼可接收到的电磁波,称为可见光(波长380~780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量与温度有关,通常高于绝对零度的物质或粒子都有电磁辐射,温度越高辐射量越大,但大多不能被肉眼 ...

    欢迎加版主微信

网友:
    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可见,非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人眼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