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37e7f3f215dad7673a3e5cdb505cd403","traceid":"1a193f8a17623659749506570e20e2","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20-03-30):
以前遇到过因为反馈线过长导致电压输出不稳定,还有就是芯片的参考电路只是个通用模型,电感/电容的取值和特性需要根据实际负载和使用情况选取,走线尽量短粗。

网友:
    这个得具体看吧
1、各输出电压 电流是多少 ,对应的电感电流是否满足电流要求,否则电压就会不稳
2、走线宽度,这个可能会影响,如果确实差的太多
3、滤波电容,尽量靠近管脚

网友:
    pin 13,15,16,17是内部转换器输出电压, 而PIN14是RF输入电压,与PIN13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PIN13电压会波动大,PIN14是必然波动的....
然而PIN15/PIN16稳定,你看看这个供电给的是辅助电源(相当于配置使用),一般功耗都比较小,冲击电流小。
而PIN13、PIN17的电源的电流相对比较大,同时上电时动态电流需求大,即冲击电流大,很容易出现不稳定。
意味着找LDI/DT大,在芯片滤波会有检测输出电压的电路,发现输出电压过大时,芯片内部电压可能会启动降压甚至关闭电压,
    导致输出观察到不稳定,所以,需要在负载端的电容设计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