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与电路集成

楼主(2020-03-05):
ISSCC 2020年论文解析
1、应用背景

数据中心的互连带宽需求飞速增长,虽然目前产品主流是100G(4x25G)光模块,但国际范围都紧盯着400G开展研究,其中单波长速率期望达到100Gb/s。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光通信系统中还有另一维度波长(类似于无线通信载波频率),由于长距离通信常采取波分复用同一物理信道,人们通常用“单波长”来对应电芯片中的单通道。考虑到本文主要讲电路,我们暂且简单称之为“单通道速率”吧。 单路速度的提升引入越来越大的功耗、串扰和散热方面问题我们看下图,传统的plugable光模块一般都放在服务器背板边沿,服务器Payload主芯片(xPU、switch、FPGA等)需要先走一长段背板线才能到达。在单路100Gb/s速率下通常需要n多tap的FFE、DFE电路均衡走线的高频损耗。大家不难想象,仅仅是把数据走到光口,可能上百mW功耗就已烧掉,更别说多路并行的总能耗和串扰了。另外,密密麻麻一排光模块堵在板边沿,服务器内风路不畅,散热也成了大问题。
如果把每个光模块做小,并围绕服务器主芯片就近放置,上述长走线问题就有望大幅缓解这是目前国际范围的发展趋势——共封装(co-packaged)板载光模块(On-board optics),我们形象的称之为“芯片出光”。Intel擅长做chiplet(详见session-8),几个裸片封到一起,再罩个盖子,外表看就像一个直接以光信号通信的magic chip。如下图所示,这种情况下光模块端的电路也可简化:节省掉(或使用轻度的)均衡与时钟数据恢复(CDR),并降低接收端灵敏度需求。当然,此发展趋势还要平衡旧有商业利益的问题,其大规模产业化还有待观望。

2、光电协同设计 光模块小型化最大的挑战是提高芯片集成度和降低功耗,而硅基光电子(Silicon Photonics)在CMOS兼容的衬底上同时制备光器件和高速电路,是实现此目标的有潜力方案。说句题外话,我们这里强调“CMOS兼容”,是因为至今硅光技术还未实质的将光电单片集成推进到实用化。一方面光器件大部分性能仍被III-V族完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光器件尺寸与深亚微米CMOS晶体管不在同一量级,目前主流应用场景中单片化成本上不划算。 本文选择了微米量级的硅光微环谐振型调制器(Micro-ring Resonator Modulator, MRM)作为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原因有三:首先尺寸小,相比于马赫-赞得调制器(Mach-ZehnderModulator, MZM)动辄2-3mm的长度,它的尺寸下降两个量级,直径大概只有20um左右,为将来光电单片化打开大门;其次好驱动,相比于MZM等效50-ohm的阻抗,MRM仅相当于PAD大小的一个电容负载,使得CMOS反相器直接驱动成为可能;再次并行度好,多个MRM并行集成,可实现天然的波分服用(WDM),无需额外的透镜芯片。 简单科普一下MRM的原理,光波信号在芯片上的“导线”称为波导,在硅光工艺中就是用SiO2包裹着纯Si做一个“管道”:光在里面透射不出去,只能直线或者来回反射着向前传播。我们在波导总线旁边很近的地方(几微米,但不接触),放置额外的闭合环形波导,总线上的光能量将泄漏到环中,使得总线最终输出能量减小。这里一个有意思的特性是,当某波长的光沿微环走一圈恰是其波长的整数倍时,大部分能量都将困到环中,不再沿总线传输了。而如果人为改变加在环形波导中的电场,光波的传播速度会改变,那么它走一圈的时间会改变,即环形波导的谐振波长将改变。利用这一特性,MRM就类似于一个高Q值的“坑状”带陷(notch)滤波器,滤除掉极小波长范围的光。而对于固定波长的信号,我们在MRM波导上施加交变电压,就能造成其谐振波长往复平移,进而产生对总线光信号强度的调制效果。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沿总线放置多个微环,并且设置它们具有不同直径,就能得到多个分离谐振波长,这就使得单信道的波分复用成为可能。当然,在一定范围内容纳更多波长,实现密集波分复用(DWDM),带陷滤波的“坑”就必须足够窄和深。在PAM4调制下,MRM调制器最关键的三项参数,也是其驱动电路最大的设计挑战,是调制效率、线性度和波长稳定度。下面我们力求形象的逐个进行说明, (1)调制效率为了调制后的‘0’‘1’有足够区分度(称为消光比ER,我们希望MRM的波长选择对带内/带外信号抑制度足够大。由于调制是靠平移微环的谐振波长实现的,上述语句就翻译成调制产生的谐振波长移动足够大为此,我们要么做一个高效率MRM,在低电压幅度驱动下就能实现足够大的波长移动;要么做一个电压摆幅高的驱动芯片,造成光波传输速度的改变非常大。 本文中Intel做的MRM显然比较牛,详见他们2018年OFC的论文[1],其结果是仅需要差分2.4Vpp的驱动电压,就可产生>5dB消光比,还能有50GHz的调制带宽。这和文章作者2015年ISSCC文章中的MRM相比,所需幅度降低近一半,带宽反而提升近一倍。本文则关注于电路技术,旨在实现大摆幅的驱动电压。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单管耐压0.9V的28nm CMOS电路,实现高速3Vpp的输出摆幅。 (2)线性度首先,MRM存在静态非线性,如下图即便driver输出理想线性PAM4波形,电光转换后也将产生明显的非线性“大小眼”;

其次,耗尽型MRM存在动态非线性,驱动电压大范围变化导致其等效电容受调制,造成驱动信号在逻辑高和低处带宽不相等。仔细观察下图,带宽不足的程度还与码型相关:短“0”的带宽不足最明显,因此均衡时需要针对码型提供不同的均衡强度。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此处,即提出了非线性预失真(NL-PD)和非线性FFE(NL-FFE)相结合的均衡方法,抵消上述两种非线性。
(3)波长稳定性MRM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技术难题是其波长的稳定和调节。前文我们提到,为提高输出光信号消光比、支持DWDM,MRM的滤波特性陷波Notch必须非常窄,Q值高达上千。在此情况下,工艺偏差、温度变化都将造成显著的谐振波长漂移,必须搭建光电闭环的调节系统再出现PVT偏差时将波长稳定在确定数值。本文的主要贡献也在于,提出改进型的波长自动稳定技术,监控并实时调节MRM波长。 3、电路和系统亮点

本文内容较多,全部平叙一遍可能导致读者丢掉重点;因此,我们仅对应上面提到的三项参数,向大家分别解读亮点工作,而剩余细节电路则留给感兴趣者深入研读。 (1)高速大摆幅输出级为实现足够大的消光比,我们需要在高速下提供3Vpp的输出摆幅。如下图,本文Driver由30个结构相同和尺寸不同的单元并联实现:每个单元内,差分信号到达输出级之前分成工作在0~VDD和VDD~2*VDD的两条并行之路:前者在输出逻辑高时,负责将负载电容上拉到2*VDD(2.2V);后者则负责在逻辑低时,将负载电容泄放至0。这相当于把2.2V电压摆幅均摊到两个串联的PMOS(或NMOS),实现了2倍于单电压域的电压摆幅。与此同时,类似于SST型电压driver,每个driver单元的输出阻抗由晶体管导通电阻、额外串联的电阻RL构成,用来吸收封装后信道不连续导致的反射。文中作者声称额外的RT用来提升线性度,笔者猜测driver输出阻抗随PAM4调制变化较大,因此额外并联固定数值RT可缓解其波动,其代价可能是充放电速度和输出摆幅的降低。SST driver的阻抗控制这里不再展开,感兴趣的朋友借鉴一下相关SERDES论文。考虑到driver与硅光MRM的对接,首先,调制器PN结(也就是差分两端)之间需要一个反向偏置,因此driver和MRM通过电容耦合,阴极和阳极分别通过电阻外加偏压;其次,MRM的容性负载导致driver输出带宽不足,本论文通过series-peaking电感的方式,将核心电路和负载大电容隔离,获得32GHz左右的带宽提升。
(2)非线性驱动与均衡这部分比较复杂,我们看最终目标:为抵消MRM两种非线性,driver需要将理想PAM4波形(蓝色),预失真成特定形状(红色),以获得线性度改善后的光眼图(绿色)。从上向下观察目标眼图形状,其眼高依次变化(预失真比例系数αn),均衡的强度也各不相同(预失真比例系数βn);PAM4每个眼皮处都呈现四种不同预加重强度,并取决于前一UI的数据码型。这里笔者认为红色曲线的绘制,在均衡强度逻辑上稍有点错乱,有待读者根据自己理解进行判断。 为达到上述效果,作者把driver主要电路做成结构相同、尺寸各不相同的30个slice,其中21个一倍尺寸(1x)单元给线性双抽头(2-tap)PAM4调制,(4*1x+1*0.5x)单元给非线性预失真,(1*1x+2*0.5x+1*0.25x)给非线性均衡。这里要注意的是,每个slice中是28Gb/s NRZ的CMOS信号,只有在最终相加节点才产生56GBaud/sPAM4信号;每个slice中都有独立的查找表(LUT)、串化器(2:1)和SSTdriver。为了在对应不同数据电平(A/B/C/D)的情况下,打开对应数目的driver cell单元,本文将上述30个slice按照温度计码方式进行排列组合。这里有点绕,我们先看非线性预失真的编码方法:线性情况下显然为等间隔为8的四个幅值(24/16/8/0);而为了抵消非线性“大小眼”,上述码型预失真为(24/13/5/0)。具体电路实现中,则使用PAM4的2-bit输入信号(MSB/LSB),直接选中四个电平所对应的温度计编码(24/13/5/0)进行输出。每位数据的LUT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其核心思路是最小化对输出节点充放电时间,减少关键路径上串联的晶体管个数,因为DUT都运行在28Gb/s。
(3)波长自动调节MRM的谐振波长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文中提到约为10GHz/K;考虑到谐振时Q值非常高,闭环实时调节是稳定工作所必须的。常用的波长调节方法是从MRM波导总线分出5-10%的光功率,反馈到一个集成在调制器上的监控探测器(monitoring PD);该功率转换成电流作为监控对象。波长调节则试图使此平均光功率达到最大值,以实现输入信号波长对准到调制器自谐振波长。微环的波长控制常采用加热波导的方式,即在环形波导附近放置电阻并施加电流,利用DAC调节此电流而控制实时加热功率,将MRM谐振波长稳定在期望值附近。上述过程中,几个关键参数需要考虑:调节精度、调节范围、硬件代价、能耗效率和反馈调节的可信度。传统的波长闭环监控,采用低带宽的光电转换和放大器件,仅观测平均光功率的绝对值进行调节。它的问题在于观测值的变化可能来自入射光功率、信号码型、MRM滤波等多个因素,据此调节的结果可信度可能较低。本文对此进行改进,同时将进入和通过MRM的平均光功率拾取出来,监测其相对数值变化,更大的差值意味着更多的功率trap在微环中,即谐振波长更接近输入信号波长。另外,观测量转化成两路径输入I-V增益的比R1/R2,避免了与绝对数值(片上很难实现)相比,提高了反馈调节的置信度。这里笔者有个小疑问,两次MPD的光功率拾取,必然造成更大的光功率分流,这就对整个TX光路损耗提出更高的要求,不知道本文实际的链路开销如何。 另外,为了同时实现大调节范围和精细调节步长,我们需要较大的反馈系统线性动态范围,本文是通过两部动作实现:首先,使用sigma-delta调制器的方式实现12-bit的电流DAC;其次,将光功率通过MOS管平方率特性向电流量纲做线性映射。两者结合实现50mW功率范围,14uW的调节步长。 4、测试结果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文实现的完整光电集成发射机系统。得益于Intel强大的集成能力,本文的电芯片EIC倒扣在一个大的硅光芯片PIC上,并通过Cupper Pillar进行电气连接;同时III-V族激光器通过混合异质集成的方式,生长在同一个硅光芯片上;上述作为承载体的硅光芯片在通过平面金线的方式,集成到一个PCB基板上。这种集成方案的优势是:(1)高速信号仅通过cupper pillar出现在EIC和PIC两芯片间,电源和低速信号通过PIC连接至PCB,在112Gb/s速率信号完整性好;(2)激光器直接出光至片上波导,与外置激光器方案相比节省了输入光纤耦合的次数,有望提高整体光链路的信号插入损耗裕量。上述两芯片构成一个(目测)仅有数平方毫米的小型化共封装光电引擎,适用于本文开头提到的板载光模块。
文中两种均衡的效果在上图中得到验证,通过NL-PD有效改善了“大小眼”问题;与之相比在-0.7V下NL-FFE的均衡效果似乎没那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反向偏置太低,MRM器件结电容导致带宽不足,而提高FFE强度带来逻辑低时overshoot比较明显。
为了得到更好看一些的眼图,作者提高了反向偏置,并且优化了均衡和波长调节;笔者这里认为提高偏置的影响可能是主要的,估计也相应降低了FFE强度。这样一来眼图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关于TDECQ是什么意思呢?笔者在这里仅简单的介绍一下,想象我们的TX芯片发射PAM4光信号,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理想的TX也发射相同的PAM4信号,假如用相同的光电接收机去处理并实现相同的BER目标,显然我们的芯片需要该接收机“费更大的劲”,这转换成dB量纲就是上述的TDECQ;而实际情况下,测试仪器是通过叠加不断增大的噪声来寻找上述数值的。显然TDECQ越小,说明我们的TX越接近于一个理想的golden TX,性能也就越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波长调节带来的效果:实测在28°C到55°C下都能保证TDECQ不会恶化0.5dB以上,这是一个很有效且直观的数据支撑;而开环情况下,40°C左右基本信号质量就差到不可用了。波长自动调节是微环谐振型光电收发机,走出实验室实现未来量产化,最重要的技术。当然,波长稳定目前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大芯片中的热串扰、调节范围、响应速度、DWDM多波长情况下的调节逻辑等,这些也都是读者可以深入探索的潜在方向。4、总结

面对数据中心,尤其是Switch等应用中对于高密度、低功耗、高带宽光模块的需求,光电接口仍是整个链路的性能瓶颈;微环MRM收发机的光器件尺寸小、驱动能耗低,恰能解决上述问题。MRM光器件本身呈电容性负载,便于深亚微米CMOS工艺下与数字电路的集成,是最有可能实现光电单片集成的方案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惯性思维认为该方案波长稳定问题难以跨越,距离实用化遥遥无期,也不愿投入过多精力开展研究;而已开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单独微环光器件的优化,与电路集成方面涉猎较少。

楼主:
5G应该硅光规模商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