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 导入网表时提示警告 WARNING(SPMHNI-316)

楼主(2020-03-05):
#1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217): Problems with net 'MMC_CLK'. Error with net property 'PROPAGATION_DELAY' and value 'SD_MMC_CC': 'expected syntax is <pin1>:<pin2>:<min delay>:<max delay>'.
大概意思能知道,但是怎么解呢

网友:
    在原理图中的网络MMC_CLK设置了PROPAGATION_DELAY的属性,可以忽略或者删除该属性

网友(2021-12-16):
    请问下,上面的问题在原理图中怎么删除该属性?

网友(2022-08-28):
    请问怎么解决的,现在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