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软硬件在数据无线传输中的抗干扰设计

楼主(2020-03-05):
单片机软硬件在数据无线传输中的抗干扰设计
摘要:随着单片机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扩大和深入,
其在无线传输、电子信息、通信、自动控制及计算杌5
应用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无线传输环境愈!
加复杂的因此单片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很大程度;
上制约着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性能发挥。深入研究单彳
片机抗干扰性能,合理的使用软件、硬件抗干扰技
术,可使系统最大限度地避免干扰的产生和使系统
:恢复正常。以保证系统稳定的工作。
[关键词:单片机 数据无线传输 抗干扰
1.引育
现在,随着数据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单片机系统在
该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单片机系统处于无线传
喻这种恶劣环境中,对其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
须采取抗千扰措施,否则难以稳定、可靠运行。单片机系
统的可靠性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系统抗干扰性能是可
靠性的重要指标。在数据无线传输系统设计中,为了少走
弯路和节省时间,应充分考虑并满足抗干扰性的要求,避
免在设计完成后再去进行抗干扰的补救措施。往往应用
现场存在着各种干扰源,对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工作影响
很大,在实验室里设计好的控制系统,安装调试时完全符
合设计要求,而置人现场后,系统常常无法正常稳定地工
作。因此,为了保证设备在实际应用中可靠地工作,从系
统设计开始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对系统抗干扰性能的要
求。因此,在系统设计上充分考虑抗干扰设计,提高系统
的可靠性尤为重要。一般对于单片机系统而言,干扰有两
种,一是来源于系统外部电磁环境和其它电气设备产生
的干扰,通过传导和电磁辐射等途径影响单片机系统正
常工作;二是来源于系统内部,由系统结构,制造工艺等
决定以及内部元器件在工作时产生干扰,通过地址、电源
线、信号线、分布电容等传输,影响系统工作状态。单片机
系统抗干扰措施有硬件抗干扰技术和软件抗干扰技术。
因此,一个成功的抗干扰系统是由硬件和软件相结合构

成的。

网友:
    现在,随着数据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单片机系统在 该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单片机系统处于无线传 喻这种恶劣环境中,对其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 须采取抗千扰措施,否则难以稳定、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