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与I2C总线应用浅谈

楼主(2020-03-05):
单片机与IC总线应用浅谈
对于80C51系列单片机,大多数没有PC总线接口功能,而是采用
软件模拟双向数据传送协议的方法,来实现系统的串行扩展。在单片机
应用系统中,单主结构占绝大多数。在单主系统中, PC总线的数据传送
状态要简单得多,没有总线竞争与同步问题,只有作为主器件的单片机
对PC总线器件的读1写操作。这就简化了模拟软件的设计工作。
1.IC总线简述
PC总线数据传输协议是:只有当总线不忙时,数据传输才能开始;
数据传送期间,无论何时串行时钟线为高,串行数据线必须保持稳定;
当串行时钟线为高时,串行数据线的变化将认为是传送的开始或停止。
据此定义以下总线条件:
①总线不忙:串行时钟线(SCL)和串行数据线( SDA )保持高电平。
②开始数据传送:在串行时钟线(SCL)保持高电平(即SCL=1)的
情况下,串行数据线(SDA).上发生一个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决定
起始条件,或称起始信号(START),见图1。总线上所有命令必须在起始
条件以后进行。

网友:
    对于80C51系列单片机,大多数没有PC总线接口功能,而是采用 软件模拟双向数据传送协议的方法,来实现系统的串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