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将全部字体stroke进行修改

楼主(2020-03-05):
shift+F 智能查找功能,然后鼠标会变成十字状,你点一下你的这个字体会弹出如下:

一开始如果你没有改动过字体那应该都是同一总字体

在1的地方选择same,你点apply再点OK就可以把全部stroke font 为serif的字符串选中了

然后弹出

这个里面可以找到第一个图里面的2   3 两个选项,注意要先配置3的一个选项为truetype才能选择2的一个选项选择字体!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将全部字体stroke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