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I滤波器的端接方式分析

楼主(2020-03-05):
    EMI滤波器的端接方式分析

    电源EMI滤波器是无源网络,具有互易性,即无论把负载接在电源端,还是负载端,都是可以的。在实际应用中,要达到有效地抑制EMI信号的目的,必须根据滤波器两端将要连接的EMI信号的源阻抗和负载阻抗来合理连接。电源EM滤波器应该遵循输入输出端最大限度失配的原则,以获得最佳抑制效果。
对各种各样的电源EMI滤波器,都可以把它的共模和差模滤波网络等效于图7所示的低通滤波网络。按图14.7 (a)所示的组合,来选择滤波器的网络结构和参数,才能得到满意的抑制效果,图14.7 (b)说明了EMI毖波器正确与错误的阻抗搭配组合,这是使用电源EMI滤波器要遵循的原则,也是选用合适的EMI滤波器的依据。

网友:
    好东东必须顶,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