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自己打样的板子,电脑不能识别CH340电路?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3-05):
问题描述:
    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块STM32的最小系统板,板子提供了原理图,然后我依葫芦画瓢,画了个“一键下载电路”,如图1所示。然后找板厂把板子做了出来,并焊接好(自己确认过没有虚焊)
当我把自己做的板子连接上电脑,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出现任何串口设备(显示黄色问号的也没有)
当我把在网上买的最小系统板连上电脑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出现了串口设备

自己分析过问题:

CH340芯片问题?但我做的两块板子都识别不了CH340(自己做的板子的芯片信号是CH340G,买的最小系统板是CH340C,但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把?)

    阻抗匹配?无奈基础电路不好,想请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另附PCB如图2所示

网友:
    CH340C型号特点为内置晶振,免外部晶振。CH340G需要外部晶振12Mhz。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烧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烧软件吧

是不是要个驱动  我也是这样怀疑

网友:
    用过CH340G,必须要外部12MHz晶振。再就是要在电脑装驱动。

网友:
    CH340没工作